[原创] 折叠运算放大器

楼主(2021-11-02):
我做了一个LDO的误差放大器,单级放大器,为了增大摆幅,我删除如图2个管子,导致增益变小,如何增大增益?

网友A:
你可以把那层cascode换成宽摆幅结构的cascode,可以多增大一个Vth的摆幅,艾伦书第四章和拉扎维第5章都有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那层cascode换成宽摆幅结构的cascode,可以多增大一个Vth的摆幅,艾伦书第四章和拉扎维第5章都有讲 ...

2条折线变成一条折线拉下来对吧,【低压共源共栅】

网友B:
降低电流也能增加增益,少一个管子你的摆幅能增加多少啊,没多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低电流也能增加增益,少一个管子你的摆幅能增加多少啊,没多少吧

我试了,增益增加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那层cascode换成宽摆幅结构的cascode,可以多增大一个Vth的摆幅,艾伦书第四章和拉扎维第5章都有讲 ...

2楼正解,M7的漏接到M5的漏上,M5的栅极和M7的漏之间可以加个电阻,阻值R=过驱动电压/I。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那层cascode换成宽摆幅结构的cascode,可以多增大一个Vth的摆幅,艾伦书第四章和拉扎维第5章都有讲 ...

我调得时候就是将M7得栅极接到M5的漏极,但是输出摆幅依然不够,输出最大值超过1.3V必然会有一个管子进入线性区,所以还是不能用casecode结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了,增益增加不多,

不行你就换个架构,后面在加一级共源级放大,增加点功耗,但是增益、摆幅都会提升

网友:
增大M7和M8的L,去掉cascode限制增益的应该是M7M8的输出电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你就换个架构,后面在加一级共源级放大,增加点功耗,但是增益、摆幅都会提升
...

这个是作为LDO的误差放大器使用,后面还有功率管,再加一级共源放大,又引入一个极点,3个极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作为LDO的误差放大器使用,后面还有功率管,再加一级共源放大,又引入一个极点,3个极点
...

一般就是误差放大器的输出才是主要的,内部的其他极点应该是不怎么影响的,要么你可以用5管放大加一个共源就可以了啊

楼主:
今天调好了,谢谢大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