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通过FPGA使用AD/DA模块处理数字信号的问题

楼主(2021-11-02):
本人在用FPGA通过对AD采集到的数据不知道怎么处理然后通过DA输出。楼主曾经用AD采集到正弦波的数据直接输出给DA,但是通过DA出来后变成了一个方波。楼主想问问怎么处理才能使DA输出正确的波,自己对DA数据这方面挺模糊的,不知道怎么处理才能使它输出一个正确的波形。还是说这样想是错误的。请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你是通过什么方法DA输出的?

网友:
我目前是做音频处理的,经常用正弦波测试,输入正弦波,AD采样到fpga,fpga放大或缩小后,DA输出;正弦波还是正弦波,除了增益有点变化,其他的没有变化(硬件电路引入的噪声除外)。lz的输入正弦波,输出方波,原因可能是正弦波幅度超过了AD,或者DA(加上硬件电路)的限制,或者AD,DA寄存器配置不当。

网友:
4楼说的对,可以先用ila看看AD采到的数据是不是正常的。如果正常就再看看DA有没有配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