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向提图求助

楼主(2021-11-02):
最近在做一款芯片的反向提图,请问顶层有好多小方块是起什么作用呢?这些方块都没有连到pad上面,但都和下层的金属线连了,是做fuse用吗?还请大佬指点一番。

网友:
是的,jack ma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方块的大小是多大的?有具体尺寸吗?

网友B:
下层有连接的可能为了方便FIB点测,这样只需要去除顶部绝缘层就可以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层有连接的可能为了方便FIB点测,这样只需要去除顶部绝缘层就可以测到了 ...

谢谢你,请问FIB点测是干什么的呢,第一次做反向,很多东西不太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方块的大小是多大的?有具体尺寸吗?

大约是8um*8um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约是8um*8um

这么小的尺寸应该只能是test probe了吧,测试用的。电路提取完成后可以研究下都连接到了哪些节点。

网友C:
很可能是测试的Pad,有些电路关键节点电压,需要扎针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可能是测试的Pad,有些电路关键节点电压,需要扎针测试

林哥,很难不同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林哥,很难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