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蒙特卡洛仿真结果一致的问题

楼主(2021-11-02):
求运放的增益和带宽,但是值都是相同的,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1. process library 確認是否用MC library, 而不是tt, ss, ff等
2. 若1.確認完仍沒有monte carlo結果, 確認是否須將PDK中的device換成帶有mismatch model的device
    a. 可能model library中為p/nch_25ud18會後綴_mis/mc
    b. 看device property中是否有"mismatch enable"的選項可選

基於以上應能解決你的問題

网友:
楼上正解,差不多是这两种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process library 確認是否用MC library, 而不是tt, ss, ff等
2. 若1.確認完仍沒有monte carlo結果, 確認 ...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