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路图中不显示器件参数了,怎么让其显示出来呢?

楼主(2021-11-02):
电路图中不显示器件参数了,怎么让其显示出来呢?

是IC51的。

问题1:ADE仿真后,Annotate直流工作点后,如果不切换回显示器件参数,ADE关闭后电路图中就不显示器件参数了,如下图。
然后怎么让宽长比等参数显示出来呀?我知道IC61中可以view--annotate--default design就显示出来了。
可IC51中找不到那个菜单呢?

问题2:ADE仿真中,anotate直流工作点的快捷键怎么设置呢?

谢谢!

网友A:
都什么年代了还用51,把CAD开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什么年代了还用51,把CAD开除了

同意,没有必要再用51了,61已经够稳定了,而且功能还多,画图也快

网友B:
我都是关了原理图再重新打开,用的6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什么年代了还用51,把CAD开除了

因为很多学习资料是基于51,找到的电路也基于51工艺库,所以是
我正在使用51将学习资料过渡到61,让51淡出历史的舞台哈
这段过渡期还得用用51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关了原理图再重新打开,用的61

你的也有这问题呀,我的61是好的,但是51中即使关了电路图重新打开还是没有,除非是打开ADE后选择显示参数后再退出才可以。
是不是51中在电路图窗口没有那个显示操作的功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也有这问题呀,我的61是好的,但是51中即使关了电路图重新打开还是没有,除非是打开ADE后选择显示参 ...

我也用过一段时间51,但没发现有这个问题

楼主(2022-01-13):
引用 网友C:
view---component display

51中没有view这个哭笑,我现在是ADE退出前恢复就好了
后来发现这个情况是某个工艺库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