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基于 SMIC 55nm 工艺,1.25V Bandgap 设计实录

楼主(2021-11-03):
EETOP 可以说是我在微电子求学道路上的良师益友,每次遇到问题都会在这个论坛上寻求帮助,今天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业余时间做的一个基于 SMIC 55nm工艺,1.25V 带修调电阻的 Bandgap 设计,也将其当做是记录我求学过程的方式。当然,我目前还是在校学生,因此很多设计方法或者电路结构可能会有些纰漏,还请各位不吝指正。

目前实现的 Bandgap 利用 4bit 修调电阻,可以实现 PVT Variation (P = ss/tt/ff, V = 1.8V ±10%, T = -40 ~ 120 ℃) 情况下稳定输出 1.25V 的基准电压。

由于我目前还在读书,因此可能不能及时更新,但我会慢慢把这些内容都整理出来。

楼主:
在进行设计之前,我简单梳理了一下大体的系统框图,包括BGR Core部分(产生零温飘基准电压)、416译码器(对 4bit 修调电阻的信号进行译码)、Buffer(电压跟随模式用以驱动负载)。
本设计共计使用了 16 个 I/O,信息如下:
1. VDD/VSS PAD 各 5 个,共计 10 个(其实各 1 个就够了,但考虑到版图布局,便多加了 8 个);
2. 4bit 修调信号,共计 5 个(含一个全不选端,即一共实现了 17 种修调电阻);
3. 电压输出信号,共计 1 个。

电源端口 AVDD18,接地端口 AGND,输出端口 OUT,修调端口 Trim<3:0> 及 TrimNone,系统框图如下:

其中,Trim<3:0> 及 TrimNone 信号被送入 416译码器(BGR_Trim416),其译码输出为 16bit 的控制信号 X<15:0>,将其送入 BGR_Core 模块,产生零温飘的 1.25V 电压 OUT,最终该电压被送入 BGR_Amp 的同相端,并在其输出端口 OUT 产生一个能驱动 4pF 负载的电压信号。

网友A:
对这个帖子感兴趣,怎么持续跟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这个帖子感兴趣,怎么持续跟帖

谢谢支持!

楼主:
谢谢支持,我也是在学习的过程之中。

楼主:
根据设计的模块,由易到难逐一和各位网友分享。

首先是 BGR_Trim416 模块。这个模块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一个 4-16 译码器,考虑到其体量较小,因此选择不去走数字的 RTL、DC 和后端的流程,而是直接采用全定制的方法在 Virtuoso 中进行设计。

针对这样的数字模块设计,通常我们会先给出它的真值表。其中,None 为全不选信号,当它为高电平时,输出 O<15:0> 为全 0;I<3:0> 为 4bit 修调电阻的输入信号,变化范围 4'b0000 ~ 4'b1111 表示 16 种不同的修调电阻大小;bI<3:0>、nbI<3:0> 分别为输入信号 I<3:0> 经过缓冲器及取反后的信号;bNone、nbNone 信号同理;O<15:0> 为 16bit 修调电阻的输出信号。

[INPUT]
None
[WIRE]
bNone
[WIRE]
nbNone
[INPUT]
I<3:0>
[WIRE]
bI<3:0>
[WIRE]
nbI<3:0>
[OUTPUT]
O<15:0>
1'b01'b01'b14'b00004'b00004'b111116'b0000_0000_0000_0001
1'b01'b01'b14'b00014'b00014'b111016'b0000_0000_0000_0010
1'b01'b01'b14'b00104'b00104'b110116'b0000_0000_0000_0100
1'b01'b01'b14'b00114'b00114'b110016'b0000_0000_0000_1000
1'b01'b01'b14'b01004'b01004'b101116'b0000_0000_0001_0000
1'b01'b01'b14'b01014'b01014'b101016'b0000_0000_0010_0000
1'b01'b01'b14'b01104'b01104'b100116'b0000_0000_0100_0000
1'b01'b01'b14'b01114'b01114'b100016'b0000_0000_1000_0000
1'b01'b01'b14'b10004'b10004'b011116'b0000_0001_0000_0000
1'b01'b01'b14'b10014'b10014'b011016'b0000_0010_0000_0000
1'b01'b01'b14'b10104'b10104'b010116'b0000_0100_0000_0000
1'b01'b01'b14'b10114'b10114'b010016'b0000_1000_0000_0000
1'b01'b01'b14'b11004'b11004'b001116'b0001_0000_0000_0000
1'b01'b01'b14'b11014'b11014'b001016'b0010_0000_0000_0000
1'b01'b01'b14'b11104'b11104'b000116'b0100_0000_0000_0000
1'b01'b01'b14'b11114'b11114'b000016'b1000_0000_0000_0000
1'b11'b11'b0XXX16'b0000_0000_0000_0000

基于上述真值表,我们可以利用反相器和与非门搭建出一个 416 译码电路,其结构如下图所示:

这个模块中用到了 3 种反相器(BGR_Inv1、BGR_Inv4、BGR_Inv16)和 2 种与非门 BGR_Nand2、BGR_Nand4。后面将对这些模块进行详细的分析与设计。

网友B:
版主,关于修调这块,有没有推荐的相关资料供学习学习啊

楼主:
针对反相器和与非门的设计,我们首先需要仿真得到该工艺下,NMOS 与 PMOS 电流密度的关系,从而确定器件的宽长比。

选用 1.8V 的器件 n18ll_mis_ckt 和 p18ll_mis_ckt 搭建如下图所示的测试电路,选用最小尺寸的器件(W/L = 200n/210n)如图所示:
(注:此处选用 *_mis_ckt 的器件主要是因为它的里面包含了一些制造过程中的失配模型,利用它进行设计会使得前仿结果和后仿结果匹配度较高,而且蒙特卡洛的结果也会比较好。)

令 Vgs = 1.8V,Vds 从 0V 扫到 1.8V,得到 NMOS 和 PMOS 的 Ids - Vds 曲线,观察到当 Vds = 0.9V(即 1.8V 的中间电平)时,它们的电流之比为 139.37uA / 63.2669uA = 2.2 : 1。

为了方便起见,我们选取 PMOS 与 NMOS 的 W/L 之比为 2 : 1,其中 BGR_Inv1 中 NMOS 采用最小尺寸(200n/210n),PMOS 采用 NMOS 尺寸的 2 倍(400n/210n);对于 BGR_Inv4,其所有尺寸均增大 4 倍;对于 BGR_Inv16,其所有尺寸均增大 16 倍。下图从左到右依次是 BGR_Inv1、BGR_Inv4、BGR_Inv16 的原理图。

对于与非门,我们可以进行同样的分析,为了保证 NMOS 和 PMOS 具有一样的速度(即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时间保持一致),需要保证 PMOS 和 NMOS 的 W/L 之比为 2 : 1。BGR_Nand2 为 2 输入与非门,BGR_Nand4 为 4 输入与非门,其原理图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关于修调这块,有没有推荐的相关资料供学习学习啊

您好,对于修调实际上我也是刚接触,目前只是知道可以用电阻进行修调,更细致的可能还有片外高精度电阻的修调方法,但是我没有采用。

网友C:
楼猪加油,继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猪加油,继续呢

谢谢支持,接下来会分享其中 BGR_Amp 模块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辛苦了,点赞!

谢谢!

楼主:
在进行运放的设计之前,首先需要得到它的 gm/Id 曲线,我选用的是 p18ll_mist_ckt n18ll_mis_ckt,搭建如下电路:

将器件的 Multipler 设置为 M,Length 设置为 L,Finger Width 设置为 W,Fingers 取 1,并利用 vdc 单元为其提供合适的偏置电压。采用 ADE Explorer 仿真它的 gm/Id 曲线。设置 dc 仿真,并且对 Vgs 从 0V 到 1.8V 进行参数扫描(L = 0.5μ : 0.5μ : 3μ)。同时配置输出表达式如下:
  • selfGain_p18ll_mis_ckt: waveVsWave(?x OS("/PM1" "gmoverid") ?y OS("/PM1" "self_gain"))
  • selfGain_n18ll_mis_ckt: waveVsWave(?x OS("/NM1" "gmoverid") ?y OS("/NM1" "self_gain"))
  • id/W_p18ll_mis_ckt: waveVsWave(?x OS("/PM1" "gmoverid") ?y (OS("/PM1" "id") / VAR("W")))
  • id/W_n18ll_mis_ckt: waveVsWave(?x OS("/NM1" "gmoverid") ?y (OS("/NM1" "id") / VAR("W")))

仿真得到晶体管的 gm/Id 曲线如下:

根据 selfGain 的曲线可以得到,晶体管的 gm/Id 可以选取的范围大概在 8 ~ 24 之间,具体的选取还需要考虑到电流的大小。

楼主:
BGR_Amp 采用的是最基本的带密勒补偿的二级运放结构,其电路如下图所示:

其中,M0 ~ M4 为第一级运放输入端,M5 ~ M6 为二级运放输出端,C0、R1 为密勒补偿的电容、电阻,M9、M33 ~ M35 为自偏置电路,C1 是为了版图结构美观而设置的 dummy 电容。下面开始利用 gm/Id 方法确定各晶体管的尺寸。

首先根据带密勒补偿的二级运放 GBW 公式,我们可以得到: GBW = gm / (2 * pi * Cc),其中 Cc 是密勒补偿的电容大小。在这次的设计中,需要的 GBW 大约为 30MHz,负载电容 C_L 为 5.8pF。根据文献,Cc = 0.22 * C_L = 1.27 pF,由此得到放大器的 gm = 240 uA/V。

接着选取放大器的 L = 1μm, gm/Id = 16,电流镜的 L = 2μm, gm/Id = 8。根据放大器的 gm = 240 μA/V,得到放大器一条支路的电流为 Id = 15 μA(即 M0、M3 支路和 M1、M4 支路),M2 支路的电流为 2Id = 30 μA。

然后根据 gm/Id 曲线,得到晶体管的 Id/W 值分别为:

  • PMOS,用于放大器(gm/Id = 16):Id/W = 0.366 @ L = 1 μm;用于电流镜(gm/Id = 8):Id/W = 1.064 @ L = 2 μm
  • NMOS,用于放大器(gm/Id = 16):Id/W = 0.840 @ L = 1 μm;用于电流镜(gm/Id = 8):Id/W = 3.106 @ L = 2 μm

对于晶体管 M0,其 W/L = 40μm / 1μm(15μA / W = 0.366 => W = 40μm);同理可得,晶体管 M1,W/L = 40μm / 1μm;晶体管 M3、M4,W/L = 5μm / 2μm;晶体管 M2,W/L = 30μm / 2μm。

对于 M5 支路,根据文献,其支路电流应当是 M2 支路电流的 3 ~ 5 倍,此处取 5 倍,则其支路电流为 150μA,W/L = 150μm / 2μm;同理可得,晶体管 M6,W/L = 50μm / 2μm。

对于 M9 支路,因为其作为偏置电路,为晶体管 M2 提供偏置电路,因此其支路电流也为 30μA,因此其器件尺寸为 W/L = 30μm / 2μm;对于晶体管 M33、M34,W/L = 10μm / 2μm;对于晶体管 M35,此处不采用 gm/Id 的方式确定其尺寸,因为它在此处的工能就是一个导通的 PMOS,我们利用它的导通电阻产生一个稳定的 30μA 的电流,因此通过仿真得到其尺寸为 W/L = 1μm / 2μm。

最后,对于密勒补偿的电阻,此处选取 1.5KΩ(此处还需向各位网友请教选取方法)。

楼主:
首先在 tt 工艺角下仿真其 dc 参数,可以计算得出晶体管的支路电流以及对应的 gm/Id 基本都在我们设计的值上。

在三个工艺角(ss, tt, ff)下分别仿真其幅频响应和相频响应,可以发现它们的表现在不同的工艺角下几乎一致,选取 tt 作为观察对象,可以得到其增益为 97.333 dB,GBW 为 20MHz,相位裕度为 45 度,至于此处为何会和设计的有所不同,还需要请教各位网友。我的猜测是在选取参数时,我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取整操作,导致最终的结果有所偏离。不过这一偏差并不影响 BGR 的设计。

网友E:
你好像没算次主极点位置啊。第二级的电容是Cc的5倍,gm是第一级的5倍,那相位裕度不就正好45°了吗。而且,在bandgap用的时候一般都是又加了一级pmos,现在看相位裕度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像没算次主极点位置啊。第二级的电容是Cc的5倍,gm是第一级的5倍,那相位裕度不就正好45°了吗。而且, ...

谢谢您的点拨,关于零极点的内容有些记不清了,所以这边就没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