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LVS里的component type是什么意思?SMIC130nm工艺

楼主(2021-11-03):
请问LVS报告里面的最后面四个器件类型是什么意思?pdw2v,smn2v,smn3v,sup2v

网友A:
具体每种类型见手册《Calibre® Verification User’s Manual》介绍:

pdw2v,smn2v,smn3v,sup2v表示合并后的器件类型,比如pdw2v表示两输出下拉管,简而言之就是没有形成标准逻辑门的器件被calibre区分成各种类型的并、串联门。
pdwnv: _pmnnv with OUT1 or OUT2 pin connected to a GROUND net

网友:
器件类型,除了常规的MOS,Res,Cap,Diode,如SPUP以下皆为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每种类型见手册《Calibre® Verification User’s Manual》介绍:

pdw2v,smn2v,smn3v,sup2v表示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