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pectre里如何对输出的方波时钟做傅里叶变换到频域?想看一下时钟的频谱

楼主(2021-11-03):
本人在论文中看到这样的频谱图,请问如何进行傅里叶转换?一般有几种方法?

网友A:
在波形显示界面,上面工具栏measurements-Spectrum

网友:
计算器里面有个psd函数试试

网友:
如图measurements=>Spectrum

网友:
设置一下,plot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波形显示界面,上面工具栏measurements-Spectrum

谢谢!积分先到先得 就给你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积分先到先得 就给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