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readmemh 函数可以综合吗

楼主(2021-11-03):
$readmemh函数可以在仿真的时候用于初始化mem, 我想知道这个函数能否综合成电路。
我之前在网上搜索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答案,一种说不可综合,另一种说vivado可以综合。我很困惑希望可以解答。
如果能给出资料就更好了。

网友:
天!现在能综合这么复杂的功能了吗?连#1都不能综合啊,系统函数不可综合,方便仿真用的

网友:
fpga
可能用作rom的初始化,综合工具可以读取内部进行initial,只能说是一种方式。理论不叫综合。

楼主:
xilinx论坛里面的人回答了我这个问题,UG901文档里面有解释,vivado可以综合。
我综合一下看看结果。

网友A:
既然实际处理的mem对象是“我”做的,综合工具也是“我”做的,对mem填充的电路结构又是规律的,技术上当然做得到综合工具看到$readmemh时自动插入mem填充的电路,填充的值就是$readmemh接的的文件里的值。但这只能说是Xilinx在受控于自己的工具、受控于自己的FPGA芯片实现技术的这样的有完全确定性的系统内可以这么做。
而ASIC综合的操作者要面对不同工艺、不同实现方式的mem,是没法用一种通用的方法把$readmemh映射到确定的mem填充电路的。
更何况“Xilinx支持综合$readmemh”这点我想也不是100%无条件的。“#10 $readmemh”这种怎么综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实际处理的mem对象是“我”做的,综合工具也是“我”做的,对mem填充的电路结构又是规律的,技术上当然 ...

谢谢你的探讨,是我的问题没说详细。我是做FPGA的。这个问题也是我想问在vivado是否支持综合$readmemh函数。

带#延时的是不能综合的,xilinx只是实现了一部分函数可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