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电压模dcdc轻载下的仿真

楼主(2021-11-03):
想请教一下,这里在轻载下的仿真波形好像出现了振铃现象 ,能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又遇到过的嘛,有大哥说提高电路的仿真精度可能有改善,我的仿真设置是如下图所示,是不是没必要再提高了,求指教

楼主:
顶一下,求大佬解答

网友A:
开关波形比较好判断是否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波形比较好判断是否异常。

没太明白大佬什么意思,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