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滤波器小白

楼主(2021-11-03):
一直难以明白数字滤波器对信号的处理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比如,低通滤波,我知道是将信号的高频分量滤去。但是,我想知道,比如输入一个正弦波,在时域它的输出是什么样子的?或者就输入一个恒定电平,它的输出又是什么样子?困惑已久,求大家指教!!!!!

网友:
简单,数字滤波器最后的效果跟模拟滤波器基本上是一样。
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是多高呢?比如1KHz的截止频率,输入的正弦波是500Hz,那么输出的正弦波频率还是一样的,幅值上就看滤波器的gai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