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模反馈电路反馈电位太高

楼主(2021-11-03):
大佬们,求助啊!参考附件论文做的一个电路,发现VCMFB电位很高,导致图中的M3进入线性区,帮看看是什么问题,谢谢了!

Report for Fully Differential Folded Cascode OpAm.pdf

网友A:
电源是什么情况,如果电源范围大,VCM最好用电源的比例分压不用Vre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是什么情况,如果电源范围大,VCM最好用电源的比例分压不用Vref

就1.8V的电源,180nm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是什么情况,如果电源范围大,VCM最好用电源的比例分压不用Vref

优化Vref这些需要后面学习更多再去做了,现在只是想做一些基础点的电路,然后调通,就达到阶段学习的目的了。

网友:
这个共模反馈电路不对吧

网友B:
你怎么反馈到cascode管子,不应该电流源管吗?环路增益太低了,导致有问题。而且你反馈是P管,你用N管反馈,DC偏的太多了,所以反馈DC偏差很大才能拉回来,你应该换成P管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反馈到cascode管子,不应该电流源管吗?环路增益太低了,导致有问题。而且你反馈是P管,你用N管反馈 ...

谢谢你!我修改成反馈到电流源管后,运放工作点是正常了的。不过反馈管P管和N管怎么选择呢?输出共模电压我都设置在900mv(电源电压1.8)是不是P和N都行?还请大佬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我修改成反馈到电流源管后,运放工作点是正常了的。不过反馈管P管和N管怎么选择呢?输出共模电压 ...

首先我不是大佬入门小白一个。设计运放时,应该考虑它没增益时DC点,简单点来说,那个共模反馈,假如输入对管没有DC偏差,那么它应该输出一个对称DC,但是你强制把它接到P管上,是不是导致它左右不对称,这样虽然能工作,但是输出不准,必须靠它们偏差才能正常输出。你如果用P管,那么就DC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我不是大佬入门小白一个。设计运放时,应该考虑它没增益时DC点,简单点来说,那个共模反馈,假如 ...

那你是刚读研做这个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你是刚读研做这个的吗?

我都毕业好多年了读书时做的是无线收发机,毕业后哪里有砖就搬,不挑模块。ADC,PLL,Serdes,RF等都搬过砖,但是还是小白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毕业好多年了读书时做的是无线收发机,毕业后哪里有砖就搬,不挑模块。ADC,PLL,Serdes,RF等都 ...

经历丰富,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