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大佬,MOS四端相接是什么器件啊,谢谢!

楼主(2021-11-03):
(图片)

网友:
As far as i know with this connection if all 4 terminals are connected to vdd or vss it is a dummy a device

网友:
支持二楼,应该是一个dummy器件,在版图里做匹配用

网友:
dummy的 备用 或者匹配

网友:
dummy管,保护其他器件用的东西,可以在上面走线,在有空余地方的情况下,你可以多加几个dummy让版图更加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