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用T2B生成LVDS驱动器的IBIS文件的方法

楼主(2021-11-03):
在run spice deck test过程中fail,虽然波形图出来,但Vocm明显不对。不知道在spice网表中是否需要连接外部的100欧姆的电阻(电路是true differential LVDS电路)。万分感谢!

网友(2023-05-19):
这个100R要不要接取决于你内部电路设置,如果内部没设置就得加,如果设置了就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