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hematic用NC-verilog 生成netlist,单管会带pin描述,而门级的cell则只是net描述,是因为什么

楼主(2021-11-03):
(图片)

网友A:
instance 子模块的2的两种方式:
带端口名字的,是以端口名称映射;
不带端口名字的,是以位置映射;
如:
module EX (
     a_i,
     b_i,
     c_i,
     d_o
);
input a_i,b_i,c_i;
output  d_o;

assign d_o = a_i & b_i | c_i;
endmodule

在instance EX时,a对应a_i,b对应b_i,c对应c_i,d对应d_o:

module TOP;
reg [1:0] a,b,c;
wire [1:0] d;
......
EX u0_ex (.d_o(d[0],.a_i(a[0]),.b_i(b[0]),.c_i(c_[0]));// 端口名字映射,跟端口的位置无关
EX  u1_ex(a[1],b[1],c[1],d[1]);//位置映射,跟位置是相关,这样的顺序才能保证a->a_i,b->b_i,c->c_i,d->d_o

.....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stance 子模块的2的两种方式:
带端口名字的,是以端口名称映射;
不带端口名字的,是以位置映射;

谢谢您的回复,解答的很详细,不过还有一个疑惑,就是该如何做才能把cell输出的netlist带有pin描述呢

网友B(2023-10-09):
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

在setup里设置里把netlist提取改为symbol就可以了

网友C(2025-01-08):
按照下面这个可以

网友(2025-11-07):
请问如何在提取网表时不生成vdd vss端口呢?这个可以实现吗

网友(2025-12-11):
引用 网友C:
按照下面这个可以

牛批大哥,感谢,解我燃眉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