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密度的问题

楼主(2021-11-03):
如果线宽没有达到电流密度要求,例如1um上走2mA的DC电流,是会直接烧掉吗

网友:
不会。
找一份详细的design rule,上面可能会有说明。包括电流密度的失效。
例如1um过电流能力是1mA(一般为DC),那么判断条件可能是在某温度(80/120)下,某段时间内(5年/10年),该金属持续单向通过该电流,之后测量该段金属阻值变化不超过某个值(1%)。
过电流能力与时间是线性或平方关系。电流加了一倍,过电流能力依然是按年算的。所以无论如何也烧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