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SKILL-IDE窗口调试出错

楼主(2021-11-03):
单击选中M1层,使用IDE窗口,发现写的代码没运行(没有抓取到bBox),最后也没计算出height,出现unbound variable。

网友A:
hight1 放在let里是局部变量

网友:
printf 也不能放在fun外边

网友B:
楼上兄弟说的对,function外的printf要输出function内定义的局部变量height1,自然是unbound variable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兄弟说的对,function外的printf要输出function内定义的局部变量height1,自然是unbound variable啦 ...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ght1 放在let里是局部变量

问题解决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