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设计的两阶滤波器变成了四阶

楼主(2021-11-03):
我设计了如下所示的二阶Gm-C滤波器

我推导出的传递函数是二阶的传递函数,但是其图像确实如下图所示。

事实上用理想运放仿真出来的图像确实是二阶的样子。请问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网友A:
相位裕度不够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位裕度不够喽

我是通过加负载电容的方式把相位裕度加到了45度。
请问这是可以的嘛?或者是要用米勒电容来补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通过加负载电容的方式把相位裕度加到了45度。
请问这是可以的嘛?或者是要用米勒电容来补偿?
...

相位裕度最好是60度,你算一下传输函数,把非主极点调大一点就行了。不够的话再加个米勒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