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称操作的skill代码

楼主(2021-11-04):
新人求助,刚用软件一周,图很简单,但是结构数量特别多,所以利用了对称性,画了四分之一,然后沿着x和y轴分别镜像对称复制一次

...先创在basic_id画了四分之一的图,然后想在top中弄成一个完整的图形

dbCreateInst(top_id basic_id "" list(0 0) "R0" 1)
dbCreateInst(top_id basic_id "" list(0 0) "R180" 1)

这样做了一次旋转180度,但是还需要做一次翻折镜像。

求镜像对称的Sill代码!

网友A:
我觉得你只需要执行一次就好了不需要先旋转180°再镜像,实际就是直接X轴镜像一次。dbCreateInst(top_id basic_id "" list(0 0) "MX" 1),试一下这个。

网友:
另外,所有的可接受的参数为:Vertical Orientations:R0,MY,MX,R180;Horizontal Orientations:R90,MXR90,MYR90,R270。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61有克隆cell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只需要执行一次就好了不需要先旋转180°再镜像,实际就是直接X轴镜像一次。dbCreateInst(top_id ba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