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峰值检测

楼主(2021-11-04):
求教:处理高频信号时,峰值检测中运放的带宽和相位要求较高,需要补偿,实现难度大。峰值检测中的运放能否用高速比较器代替?

网友A:
这怎么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怎么检测的?

Vin是被检测的信号,Vout是已保存到的峰值,运放比较两者的大小,控制PMOS的开断,为电容充电,实现峰值的检测。如果我理解的有问题的话,请提点我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Vin是被检测的信号,Vout是已保存到的峰值,运放比较两者的大小,控制PMOS的开断,为电容充电,实现峰值的 ...

我想了想,觉得那你输出那里的电容会需要大一点,使运放的SR不能太大,故意造成Vo变化跟不上Vin变化,否则就成了buffer。同时运放输出驱动PMOS那里,需要工作在线性区或者截止区,这样一看,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再生比较器。只不过在不再生的情况下,该结构类还能充当积分器作用,通过后续ADC等判断电路获得峰值大小等信息。       不过,就算是后边还接有ADC区分峰值大小的话,应该也是可以设置多个峰值参考电压的;直接用可再生比较器来开环做,做成类似于flash ADC。如果不区分峰值大小,只需要知道峰值出现的个数的话,就用一个latch比较器,然后在数字域用累加器来搞定。特别提醒,这只是思路,我其实没有做过

网友B:
提供2个专利,一个高通的一个AD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了想,觉得那你输出那里的电容会需要大一点,使运放的SR不能太大,故意造成Vo变化跟不上Vin变化,否 ...

感谢!SR不能太大是有道理的,如果充电太快,Vo甚至会超过Vin,那么就不是峰值检测了。不过,SR大应该不至于实现buffer的功能的,毕竟Vin下降的时候,PMOS关断,不会让Vo变化。如果在Vin上升的时候,能让Vo跟随Vin,那峰值检测效果是比较理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供2个专利,一个高通的一个ADI的

感谢!有一个疑问,方便的话还请解答:峰值检测器,在输入信号下降时,输出信号保持已检测到的峰值,不跟随下降。那么包络检测器在输入信号下降时,输出信号是否也会保持峰值,还是会有所下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有一个疑问,方便的话还请解答:峰值检测器,在输入信号下降时,输出信号保持已检测到的峰值,不跟 ...

缓慢下降,下降速度取决于设计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