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DRC、LVS报错

楼主(2021-11-04):
不知道DRC、LVS怎么报了这个错,窗口没提示,还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没找到原因。最后还是重置了环境,然后重进两次才跑成功。但是再开另外一个窗口跑的怎么也成功。

网友A:
CIW窗口里面 options->log filter里面所有开关都开了嘛?一般出现这个情况不会不报错的我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W窗口里面 options->log filter里面所有开关都开了嘛?一般出现这个情况不会不报错的我觉得 ...

之前改一些快捷键都√了,不过这个应该没影响的吧。我取消试试

网友B:
用的GDS文件还是用的OA文件?可能是你的layout文件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GDS文件还是用的OA文件?可能是你的layout文件给错了。

一直都是GDS的,之前能跑的,不知道怎么就出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都是GDS的,之前能跑的,不知道怎么就出现了

重启一下项目环境没?有可能环境出了问题。或者直接用virtuoso导GDS文件,用这个导出来的文件跑,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都是GDS的,之前能跑的,不知道怎么就出现了

是因为你的licence跳到别人那里去了,或者别人和你调用的licence一样导致,有的时候重启可以解决,有的时候重启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