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Virtuoso 报错

楼主(2021-11-04):
小白诚心求问大佬们这个报错如何解决:*WARNING* ddMapGetFileViewType: You are trying to run a CDB executable on an OA library file 'symbol.oa'. The file is in library 'analogLib' in cell 'gnd' in view 'symbol_xform'. You must run an OA executable to use that library file.主要用到的库有st02,analogLib

网友A:
OA格式是61版本,你这用的是旧版本5141?,找个常用的616版本或者下载支持旧版本的库

网友B:
2楼正解,也可以转换一下,论坛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正解,也可以转换一下,论坛有教程

谢谢,这是转换后的报错,所以不得其解来求教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OA格式是61版本,你这用的是旧版本5141?,找个常用的616版本或者下载支持旧版本的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