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添加label

楼主(2021-11-04):
在指定坐标处添加10 um左右的label,A1,B2这样子的,

求相应的skill代码

网友A:
试一下dbCreateLabel()函数;例如:dbCreateLabel(geGetEditCellView() 3  105:112 ”A1“ ”centerLeft“ ”R0“ ”Roman“ 10);在当前界面用layer3以105:112为原点绘制大小为10的label,label名为A1,方向为R0,字体为Roman,靠左居中对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dbCreateLabel()函数;例如:dbCreateLabel(geGetEditCellView() 3  105:112 ”A1“ ”centerL ...

再请教一下,我用dbCreateLabel()能够创建label了,但是导出gds后发现label好像不会被曝光

请问有没有把文本创建成能曝光的图形的指令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我用dbCreateLabel()能够创建label了,但是导出gds后发现label好像不会被曝光

请问有没有 ...

什么叫不能被曝光,不识别吗?是不是layer层选的不对?试试选用drawing层。

网友B(2022-02-06):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不能被曝光,不识别吗?是不是layer层选的不对?试试选用drawing层。
...

请问创建好label后,怎么用skill语句实现将label依附在某个net上面呀?谢谢!

网友(2023-10-09):
dbCreateLabel(
deGetCellView()
"M3"
18:18
"A1"
"lowerLeft"
"R0"
"stick"
2
)

网友(2024-05-14):
请问有知道怎样可以批量加lable吗,lable的位置信息在文件里面,这种可以用skill处理吗?

网友(2024-10-31):
引用 网友B:
请问创建好label后,怎么用skill语句实现将label依附在某个net上面呀?谢谢!
...

请问这个依附功能有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