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型DCDC

楼主(2021-11-04):
小弟最近开始搞一个dcdc,刚接触,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论坛大佬
1、buck型电压模pwm是不是只能用type3补偿而不能用type2补偿,如果要用type2补偿是不是需要大的esr电阻才行?
2、我试了一下,buck型电压模的dcdc不管用type2还是type3补偿好像补偿电容都很大,是不是都是外接的补偿器件?
3、我对type3型的buck型电压模dcdc进行了仿真如图,再加入了软启动后发现,一开始上电的时候,过冲电流好像还是很大,请问这是因为电压模的瞬态响应慢嘛?而且加入了零电流检测电路后,在轻载下进入dcm模式,好像有振铃似的波形,但好像这个振铃不是减幅震荡的,请问有大佬遇到过嘛?
4、最后想在轻载的时候加入pfm调制,如下图,这里的pfm调制原理有没有搞错啊?
求做过dcdc的大佬能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有没有大哥知道啊

网友A:
学生还是工程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生还是工程师?

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