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 PSR推导过程疑问

楼主(2021-11-04):
图1基本LDO框图

图2将LDO等效成阻抗分压模型

不是很清楚,这里的输出端为什么等效了Zo和Zo-reg两个负载?Zo-reg是怎么等效出来的?原文说是“shunting effect of the feedback loop”

原文附件在下面

希望前辈们帮忙解答下

Analysis and Design of Monolithic, High PSR, Linear Regulators for SoC Applications .pdf

网友:
蹲一个答案跟着学习

网友A:
我来抛砖引玉一下,我的common sense是觉得,这是对应razavi书上的电压电压反馈,因为反馈系数就是β=R2/(R1+R2)嘛,或者说,输出端反馈回输入是并联采样的Vf=β*Vout,所以输出电阻会减小(1+Avβ)倍,输入端反而会增加(1+Avβ)倍,由于LDO要保持较高精度,环路增益会取得比较高,所以就是输出电阻会减小avβ,也就是图中所解释的那样

网友:
嗯嗯 我觉得楼上说的对 输出端电压采样反馈使得输出电阻减小到1/AF倍,F反馈系数。

网友B:
Zo-reg是负反馈产生的,不同频率的时候,它的值应该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抛砖引玉一下,我的common sense是觉得,这是对应razavi书上的电压电压反馈,因为反馈系数就是β=R2/(R ...

谢谢你的回复。输出阻抗/1+Aβ 应该是输出端看到的总的等效输出阻抗吧?
这里又把它和开环阻抗Z0并联该作何解释?
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B:
Zo-reg是负反馈产生的,不同频率的时候,它的值应该也不同。

谢谢你的回复!
可以详细解释一下负反馈是如何产生Zo-reg 并且将其等效并联在Zo上吗?

网友:
LDO是典型的电压反馈系统,其输出阻抗是等于开环输出阻抗的1/(1+环路增益)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输出阻抗/1+Aβ 应该是输出端看到的总的等效输出阻抗吧?
这里又把它和开环阻抗Z0并联该作 ...

我也是新手一枚,对于这里也不是很懂,说下我的理解吧,希望看贴的大家多多交流。我的看法是这样的,Zo是Vout端单纯看向GND的原生阻抗,这毋庸置疑;Zo-reg是Vref→Vout,这一传输路径输出Vout端的等效Rout,因为是关注VDD到Vout的PSR分压模型嘛,前面EA也有VDD引入的传输路径,这里会不会是考虑VDD和Vref的“叠加效应”来求得电阻,然后再并联到一起简单的近似处理,得到所关注PSR时VDD到Vout的下分压电阻?亦或是说,由于并联电阻的阻值最接近所有并联支路中最小的那个电阻,根据Loop的频率特性,才这么简单近似处理的?这里我也不是很明白,我倾向于前者的想法是因为看到Zo-reg里面已经并联rds了,这样再求rds与Zo-reg分压,总感觉怪怪的。

楼主:
问题的关键并不是Zoreg怎么得出来的,而是PSR的公式,负载为何是Zo和Zoreg并联!

网友C:
我之前也看过这篇论文,也很奇怪这里怎么等效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也看过这篇论文,也很奇怪这里怎么等效出来的

依旧没想明白   继续不求甚解吧

网友(2022-09-08):
引用 楼主:
问题的关键并不是Zoreg怎么得出来的,而是PSR的公式,负载为何是Zo和Zoreg并联!
...

Zo和Zoreg并联,是指从out向下看到地的电阻,其中Zoreg是负反馈等效而来。有什么疑问吗?你觉得从out向下看到地的电阻是多少

网友D:
这里的并联其实只是一种教学手段,和实际电路没关系。作者实际想表达的只是说在Low freq的时候Zo-reg dominant。所以并联下来看Zo-reg。High freq的时候Zo dominant。看Zo。Low freq loop gain较大,负反馈降低阻抗明显。所以看Zo-reg。高频时Loop gain下降。Zo-reg有电容项。阻抗比Zo低。看Zo-reg。仅此而已。

网友(2022-12-08):
引用 网友D:
这里的并联其实只是一种教学手段,和实际电路没关系。作者实际想表达的只是说在Low freq的时候Zo-reg domin ...

正解

网友:
Zo//Zoreg//rs就等于(rs//Zo)/(1+Aβ),全频带分析1不能忽略,作者很聪明把vout看进去的输出阻抗直接分解成电源到地的阻抗和输出到地的阻抗,非常的直观。我推过这个过程,完全没问题。理解不了是因此忽略了1这个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