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我画版图时shift+鼠标左键不能用了?(shift键没坏)

楼主(2021-11-04):
(无正文)

网友:
操作和之前有什么不一样吗

网友:
我猜你开了大写。

网友:
Xma软件的低版本的数字键盘这边的shift是用不了的

网友:
确认一下是一个shift+key不能用还是所有shift相关都不能用。确认一下大写开了没,再看看输入法

网友(2022-04-08):
重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