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请教分立vco设计

楼主(2021-11-04):
学生小弟初学VCO, 想从分立VCO开始学习,这是小弟看到的一个分立VCO,我搞不懂它的原理。恳请大侠们赐教,具体分析下这个电路, 越详细越好,非常感谢!

仿真电路

仿真电路

Design of wideband discrete VCO with low phase noise.pdf

论文

网友A:
为什么从分立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从分立的呢

导师让我从分立的先看起来,下学期再做CMOS的。

网友B:
大概看了下你的图,应该是简单LC谐振,左下角是调节频率的控制端,CRx全是varactor,然后右上角是提供谐振的负g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看了下你的图,应该是简单LC谐振,左下角是调节频率的控制端,CRx全是varactor,然后右上角是提供谐振 ...

至于其他三极管上大电感你可以认为在高频是断开的,只是提供一个DC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