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的$deposit问题

楼主(2021-11-04):
在vivado中写testbeach代码使用了$deposit,但是仿真时出现ERROR: [XSIM 43-4287] "" Line 231. Undefined system task '$deposit',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请问有大佬有遇到过这个错吗?可以指点一下吗?万分感谢!!!

网友A:
$deposit 是VCS仿真器特有函数,在vivado这些工具里面是没法用的

网友:
使用force试下呢?

网友B:
deposit是仿真中tcl命令,是在仿真脚本中使用的。
例如在.do文件中deposit module中的某个信号,或者使用-input xxx.tcl进行加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posit是仿真中tcl命令,是在仿真脚本中使用的。
例如在.do文件中deposit module中的某个信号,或者使用-i ...

您好,我看到的那个工程是在TB中写了$deposit,然后想着如果想着说将他删除是不是不会有太多的影响呢?
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posit 是VCS仿真器特有函数,在vivado这些工具里面是没法用的

学习到了

网友(2025-06-05):
initial begin
$deposit(a,'hb);
end 是verilog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