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ADE Explorer仿真问题

楼主(2021-11-04):
ERROR (EXPLORER-5025): Preparation to run the simulation is failed for the run ExplorerRun.0, point 1, test 123:test:1, received error:
Error:
------------------------------
Error while preparing to run the simulation.
Cannot copy "netlist into run netlist" from "/home/xd/simulation/123/test/maestro/results/maestro/ExplorerRun.0/1/123:test:1/netlist" to "/home/xd/simulation/123/test/maestro/results/maestro/ExplorerRun.0/psf/123:test:1/netlist", cpDataDir call returned 0
For details open log: /home/xd/project/logs_xd/logs0/Job0.log for the point: (0 1)
------------------------------

For more details, consult the job log file:
/home/xd/project/logs_xd/logs0/Job0.log
Loading stats.cxt

仿真类型与ADE XL类似,仿真完成后没有waveform,把Error提示文件读写权限开了也不能解决问题.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好建议

网友(2022-02-11):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最近使用ADE explorer时,只要网表重新生成后,run就会报错,error ID也是5025
大致的报错说明是网表从一个文件夹拷到另外一个文件夹时失败
但查看文件夹都是有权限的,而且目标文件夹也有拷过去的网表
有大神遇到过吗?请赐教!

网友A(2022-04-27):
我也一摸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一摸一样

网上下载带完整路径的cds.lib文件,修改cds.lib文件对应路径即可

网友B(2025-03-18):
引用 网友A:
我也一摸一样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5-04-28):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解决方法很玄学。我把virtuoso 关闭,再重新启动,ADE XL又能正常运行了。

网友C(2025-11-21):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我看另一个帖子的回复加了环境变量还是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我看另一个帖子的回复加了环境变量还是没解决

没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可以试一下在同一个仿真里,并行跑多个point,我这边跑多point就不会报这个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