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新手求助如何测试MOS管电容

楼主(2021-11-04):
如何测试一个MOS管的Cgs,Cgd,Cgb的电容,以及如何测试总电容。

网友A:
DC仿真结束以后在点击ADE-Results-Print-DC Operating Points,然后选择你要看的管子,就可以看到你需要的参数。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仿真结束以后在点击ADE-Results-Print-DC Operating Points,然后选择你要看的管子,就可以看到你需要的 ...

谢谢 我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