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代码设置快捷键BindKey无效

楼主(2021-11-04):
代码执行没问题,能正确实现功能(改变VIA的个数),但是绑定快捷键后不能正常使用。使用我设定的N+1和N+2出现leCycleSnapModes()。

网友A:
N+1是什么操作。。没有这种用法吧,只有Shift<Key>1或者Ctrl<Key>1,没有N这种的。

网友B:
是因为BindKey绑定不成功,<Key>N本身就是绑定到 leCycleSnapMode().  还是换一种热键组合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N+1是什么操作。。没有这种用法吧,只有Shift1或者Ctrl1,没有N这种的。

我之前绑定的Crtl<Key>6,也是没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N+1是什么操作。。没有这种用法吧,只有Shift1或者Ctrl1,没有N这种的。

ok,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因为BindKey绑定不成功,N本身就是绑定到 leCycleSnapMode().  还是换一种热键组合比较好。
...

好的,解决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