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SI_RX与DSC DECODER集成,中间需要frame buffer,这个buffer多大呢?

楼主(2021-11-04):
DSI_RX与DSC DECODER集成,主流方案都是需要frame buffer,这个buffer多大呢?

如果屏幕分辨率1080*720,bpc=12bits,slice=1080*2,那是不是意味着 frame buffer至少需要1080*2*12bits ?

需要大神解惑

网友:
之前做视频缓存的时候,往ddr里面存储视频数据以帧计算,至少存两帧视频数据,lz的这个应该类似,按帧计算,至于存几帧数据,根据lz的需求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