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s+pac仿真

楼主(2021-11-04):
请问各位前辈 pss+pac仿真一直卡在这个位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建议pss的时间足够长,系统已经进入稳定态。

网友A:
pss的仿真稳定的时间不够长,仿真器不收敛

网友B:
楼主好,请问有关于pss仿真的资料分享吗

网友C:
看上去pss已经收敛了,pac卡住的一个可能原因是扫描频率点太多。可以把input.scs中pac的设置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pss已经收敛了,pac卡住的一个可能原因是扫描频率点太多。可以把input.scs中pac的设置贴出来看看。 ...

会不会可能是静态工作点不稳定,导致找不到合适的静态工作点。因为我做了个差分结构 但是还没有做共模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请问有关于pss仿真的资料分享吗

有的 分享给你。

pss pnoise仿真.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s的仿真稳定的时间不够长,仿真器不收敛

可是这应该是收敛了 已经跑完pss了状态 开始跑pac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 分享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