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TSMC180工艺电阻的蒙特卡若仿真报错

楼主(2021-11-05):
TSMC180工艺库跑蒙特卡若仿真,使用了如图所示的rnplus电阻,跑蒙特卡若出现下面的报错: Parameter `a1_mc_disres': Cannot run the simulation because an unknown parameter `par1_disres' has been specified in expression `par1_disres*4.3687e+000*3/3'. Correct the expression and rerun the simulation.
如果用理想电阻跑电路的蒙特卡罗仿真是没问题的,所以应该就是这个电阻的模型没有加对吧。
不知道是不是漏加了模型文件,这是我现在加的,

楼主:
好像解决了~
他的报错为: Parameter `a1_mc_disres': Cannot run the simulation because an unknown parameter `par1_disres' has been specified in expression `par1_disres*4.3687e+000*3/3'. Correct the expression and rerun the simulation.
翻译过来大概就是par1_disres这个参数未定义,然后就去model文件里去找到报错的这一行,
然后发现,他前面定义的是par_res_dis, 然而下面的表达式用的是par1_disres,所以,就把上面的par_res_dis复制过来替换掉下面的par1_disres
然后就可以跑出来了

网友A(2024-06-08):
请教一下,跑蒙卡用的pch/nch_mac_的器件,报错parp1有问题,但是我找到了parp1是在stat_mis这个section里面定义了,我也把stat_mis这个corner也添加进去了,为什么还是会有error,请问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2024-07-19):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B(2024-09-19):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跑蒙卡用的pch/nch_mac_的器件,报错parp1有问题,但是我找到了parp1是在stat_mis这个section里 ...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您解决了吗

网友(2025-02-07):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您解决了吗

【求助】关于tsmc的蒙特卡洛文件设置问题 - Analog/RF IC 设计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按这个楼主的修改,把那几个参数赋一个初值就好

网友(2025-07-08):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跑蒙卡用的pch/nch_mac_的器件,报错parp1有问题,但是我找到了parp1是在stat_mis这个section里 ...

您好,请问解决了吗?我的问题和你一摸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跑蒙卡用的pch/nch_mac_的器件,报错parp1有问题,但是我找到了parp1是在stat_mis这个section里 ...

把具体的model的设置发一下看看,里面的文件可能选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