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19仿真文件受限2.1G

楼主(2021-11-05):
问题同http://bbs.eetop.cn/thread-906220-1-1.html,再发一次,希望有缘人帮忙化解难题。

网友A:
如果用的是csh的话,那么在.cshrc里面设置: setenv PSF_WRITE_CHUNK_MODE_ON true 和 setenv PSF_LARGE_FILE_ON false

网友(点评):
最后unset掉你的这两个env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的是csh的话,那么在.cshrc里面设置: setenv PSF_WRITE_CHUNK_MODE_ON true 和 setenv PSF_LARGE_FI ...

太感谢了,立马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的是csh的话,那么在.cshrc里面设置: setenv PSF_WRITE_CHUNK_MODE_ON true 和 setenv PSF_LARGE_FI ...

貌似加了这两组环境变量仍然不起作用啊,确保加入后source了。也在source后重新启动了virtuoso。

楼主:
并且无论是IC617还是618都有同样的问题。一旦仿真达到2.1G,立马终止仿真。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的是csh的话,那么在.cshrc里面设置: setenv PSF_WRITE_CHUNK_MODE_ON true 和 setenv PSF_LARGE_FI ...

那就是正好要反过来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的是csh的话,那么在.cshrc里面设置: setenv PSF_WRITE_CHUNK_MODE_ON true 和 setenv PSF_LARGE_FI ...

请问我如果把这两句话加在cdsinit里能有用吗?

网友:
不能,.cdsinit是Cadence启动的时候读进来的预加载用户文件。
这里的内容是需要定义在Cadence运行的环境中的,也就是.bashrc, 或者.chsrc, .kchsrc 这样的文件里。注意不同的文件需要的语句格式略有不同,自己去搞定格式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