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提高PSRR

楼主(2021-11-05):
想问问各位友人,这种两级折叠共源共栅结构的运放,增益89dB,裕度98°,但是闭环仿PSRR只有50dB,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PSRR呀

网友A:
第二级在叠cascode管,miller补偿可以用另外方式之类的

网友(点评):
试了第二级加cascode,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只加了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级在叠cascode管,miller补偿可以用另外方式之类的

,应该是这么加的吧

网友B:
你这个是不是length 很小啊,你这个结构,dc psrr 一般都是60dB 以上了。
感觉像是第一级运放没有设计好,应该是第一级增益不够,你把第一级接成单位增益看看stb;
应该像是length 太小,ro 不够造成的。电流太小可以使用倒比管。
至于补偿,还有输出级,不会影响低频PSRR。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不是length 很小啊,你这个结构,dc psrr 一般都是60dB 以上了。
感觉像是第一级运放没有设计好, ...

把length调长了,似乎效果并不是很明显呀,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2022-01-11):
你的VP和VP1分别是怎么给的呢?

楼主(2022-05-23):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不是length 很小啊,你这个结构,dc psrr 一般都是60dB 以上了。
感觉像是第一级运放没有设计好, ...

还有个问题是,对于相频幅频曲线,GBW之后的相频或幅频曲线无论怎么变化是不是都无所谓了呀

网友:
提高psrr有几种思路:一种是提升低频增益、提升主极点频率、降低运放输入失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