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电流从gate处流出

楼主(2021-11-05):
我在设计的时候,发现有很大的电流从差分管子的gate处流出,想问下这个电流是怎么来的,怎么减小这个电流呢?本人IC小白,真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真的是这样,我用的是65gp工艺,为了降噪输入管mos的面积也很大。那这个大的gate电流是不是无 ...

里面有高压管,你担心漏电,可以采用高压管,那gate厚一些,漏电可以忽略

网友A:
从你的图中看不出来电流漏到Gate啊,你在仔细看看流到哪里去了

网友B:
从你的图中看不出来电流漏到Gate啊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图中看不出来电流漏到Gate啊,你在仔细看看流到哪里去了

我把源挪过来了,这回可以看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的图中看不出来电流漏到Gate啊 +1

我把源挪过来了,这回可以看清了

网友C:
你是不是用的先进工艺,而且MOS管面积太大,所以从Gate流电流,方向也是从高电压向低电压流动,drain电压高所以向gate流出

网友D:
小伙子,你看一下bulk 端口的电流,有的工艺器件bulk 漏电蛮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用的先进工艺,而且MOS管面积太大,所以从Gate流电流,方向也是从高电压向低电压流动,drain电压高 ...

谢谢前辈,真的是这样,我用的是65gp工艺,为了降噪输入管mos的面积也很大。那这个大的gate电流是不是无法避免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伙子,你看一下bulk 端口的电流,有的工艺器件bulk 漏电蛮大的。

谢谢前辈回复,我用的是tsmc65gp工艺,mos的ibulk只有2p左右,应该还算挺小的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伙子,你看一下bulk 端口的电流,有的工艺器件bulk 漏电蛮大的。

谢谢前辈回复,我用的tsmc65gp工艺,ibulk是2p左右,这个大小是不是不算大呀。。。

网友:
是因为gate leakage, 65nmGP的话是比较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