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 rule编写求助贴,,新手小白学习求助

楼主(2021-11-05):
检查靠近prbdnry的两条线道内不同颜色的m1

网友A:
这个太没头没尾了,直接把DR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太没头没尾了,直接把DR放出来

就算是一个小练习,,还在学习中暂时没写出来,给的信息也就这么多了,DR是什么

楼主:
求大佬指点指点

网友B:
这还是finfet  layout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还是finfet  layout

是的没错

网友:
我觉得可以看DRC的check文件,模仿一下他的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