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几个并联的管子串联的版图该怎么画

楼主(2021-11-05):
现在在画如下图所示的电路的版图,

发现很难把这几个管子搞到一个P掺杂的区域上,类似这样

请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1、2、4、5、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4、5、3、0

感谢大佬,能否简单说一下思路

网友:
最下面两个漏端外接的是什么

网友B:
条件太少了,现在只能给出这个

网友C:
第一横排poly co朝上,第二排朝下,其余如图,不知如此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条件太少了,现在只能给出这个

感谢解答
我已经画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横排poly co朝上,第二排朝下,其余如图,不知如此可否

多谢

不过我更想把它们画在一个p参杂里,已经画出来了

网友D:
楼主之后是用什么方式画出来的,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之后是用什么方式画出来的,分享一下?

采用的是1楼的回答

Schematic

Schematic

Layout

Layout

网友(2022-04-12):
引用 楼主:
采用的是1楼的回答

好像下面N管有一组VIA和VIB是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