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hopper运放讨论

楼主(2021-11-05):
开个帖子用于chopper运放的讨论,对chopper运放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此讨论学习

提供一点chopper运放的文献,感兴趣可以下载
Scarlet - 2013 - Dynamic Offset Compensated CMOS Amplifiers.pdf (8.89 MB , 下载次数: 561 )
Yoshinori Kusuda - 2018 - Reducing Switching Artifacts in Chopper Amplifiers.pdf (6.02 MB , 下载次数: 504 )

chopper相关的问题可以在帖子里留言讨论,我学识浅薄,希望集大家的智慧
@再美也美不过想

网友:
沙发先坐起,楼猪继续哈

网友A:
楼主英明,哈哈,我这边也贴几篇我最近看的文章出来,都是huijsing和他的学生的论文。英文看起来稍微费劲漫长,但是中文论文看了很多,都写的不是很明朗。唉。希望自己能够把这些东西搞透然后写清楚吧。

Dynamic-Offset_Cancellation_Techniques_in_CMOS(PPT).pdf

Capacitively-coupled Chopper Amplifiers by Qinwen Fan, Kofi A.A. Makinwa, Johan .pdf

Huijsing2017_Operational Amplifiers Theory and Design 3rd ed. 2017 Edition.pdf

Precision Instrumentation Amplifiers and Read-Out Integrated Circuits.pdf

Bakker and Huijsing OFFSET REDUCTION IN CURRENT-MODE MICROSYSTEMS.pdf

Bakker Huijsing A CMOS Chopper Opamp with Integrated Low-Pass Filter.pdf

网友A:
然后我写一下最近的疑问和收获吧。
1.首先,我是tsmc的工艺库,之前跑蒙卡自己写了一个仿真文件的工艺库,错误地认为后缀是mac的就是蒙卡模型,需要把管子替换了再跑蒙卡。后来发现不是的,mac是macro的缩写,是更精确的模型的意思。
但是后来换了tsmc另一个工艺库,库里有写好的顶层模型文件,发现除了tt ff等工艺角以及mc文件,还有mismatch仿真文件,而mc(即process)不能与mismatch叠加跑,mismatch只能搭配工艺角。所以,目前情况就是只能单跑mc也就是process的变化(die to die)或者单跑mismatch(device to device),可是实际流片测试的话,不是应该两个因素一起考虑吗。
2.然后就是失调的计算方法,因为斩波是pss周期性仿真,所以失调的计算方法跟常规有所区别,问了周围老师,也是很马虎地跟我说一段时间内取均值就好,但是这样出来的值会很小,不符合惠意欣论文的失调结果,毕竟我只是最基本的斩波,没有嵌套也没有加其他技术。目前论文中唯一看到的讲的比较细致的方法是:搭建单位增益负反馈电路,然后给每个管子加上偏差进行蒙特卡罗瞬态仿真,取斩波运放正负输出端电压之差在固定一段时间内的均值作为运放单个失调电压。最后对蒙特卡罗仿真得到的多个失调电压值直接取均方根值(RMS值)作为斩波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这种方法跟楼主说的并不相同(楼主说的那种科学且复杂我还在努力理解如何操作中。。)
3.我知道失调会有mean 正负3sigma 标准差各种指标,那么一般写论文或者技术手册里最开始给的失调数值,是(mean±3sigma)的绝对值里大的那个,是吗?就是整个仿真图最差情况吧。
4.对了,非交叠时钟的非交叠时间,我还没有查到相关资料可以来确定这个数值。

渣渣工科女,全靠自学。还望各路大佬轻喷。

网友:
对了还有一些关于仿真设置的文档。

pss pnoise等仿真教程.pd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然后我写一下最近的疑问和收获吧。
1.首先,我是tsmc的工艺库,之前跑蒙卡自己写了一个仿真文件的工艺库, ...

mc文件会process和mismatch一起跑的,程序会识别你的选项进而设置不同仿真参数的,这些都在同一个mc文件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c文件会process和mismatch一起跑的,程序会识别你的选项进而设置不同仿真参数的,这些都在同一个mc文件 ...

您好,我把具体的疑问整理在word里,您有空可以看看吗。可能跟您的解释略有出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把具体的疑问整理在word里,您有空可以看看吗。可能跟您的解释略有出入。

比较新的工艺比如T40,里面除了常规的TT FF FS  SF SS等corner相当于五个固定的偏差。除此之外还有ssg,ffg,fsg,sfg等工艺用于特定corner的MC仿真,除此之外还有global_local工艺角同时包括了local 和global偏差。整体偏差是分成local和global的,这个对应的文档中有介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较新的工艺比如T40,里面除了常规的TT FF FS  SF SS等corner相当于五个固定的偏差。除此之外还有ssg,ffg ...

我这个是tsmc0.18um的工艺,应该没有你说的那些工艺角。。

网友:
MARK chopper运放,目前我所应用都是把chopper用在离散域,交叉,然后在数字域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我写一下最近的疑问和收获吧。
1.首先,我是tsmc的工艺库,之前跑蒙卡自己写了一个仿真文件的工艺库, ...

用vtime函数,求输出节点/net4不同时间点的电压,例如求出500ns,600ns,700ns。。。。依次类推的时间点的电压,假设斩波周期是1ms,则500ns为半周期。
{[Vo(t=500ns)+Vo(t=1ms)]/2-Vout,cm}^2+{[Vo(t=600ns)+Vo(t=1.1ms)]/2-Vout,cm}^2+{[Vo(t=700ns)+Vo(t=1.2ms)]/2-Vout,cm}^2...  这个就是求rms,但由于斩波纹波的存在,将相差半个周期的点的电压值相加除以2得到两点的中心电压,这个电压偏离输出共模电压Vout,cm的程度就是失调电压,然后就是求rms。从500ns开始是为了留给斩波运放一定的启动时间。

网友:
后仿跑pss出现这个问题,除了换服务器,还有别的方法吗?
FATAL (CMI-2002): Insufficient memory available. Try using the 64-bit executable or another machine with better memory configuration. Alternatively, use the 'ulimit' or 'unlimit' command to adjust the memory limitations.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optimizing memory usage when using SpectreRF, see spectre -h rfmemory or the "Tips for Reducing Memory Usage with SpectreRF (rfmemory)" section in the "Spectre Circuit Simulator Reference" manual.

网友:
https://mp.weixin.qq.com/s/ff6B_RxaadyvVVagCqUAKw
一个挺好的斩波视频。

网友(2022-03-08):
引用 网友A:
楼主英明,哈哈,我这边也贴几篇我最近看的文章出来,都是huijsing和他的学生的论文。英文看起来稍微费劲漫 ...

非常优秀的资料,非常感谢

网友C(2023-11-14):
最近在按照huijsing书上的多环路斩波稳定架构搭运放,在不加纹波抑制回路的情况下几乎处理不了纹波,积分器电容已经取20p了,100k斩波频率的话纹波还是有一百多毫伏,真不知道书上写的100uV纹波是怎么达到的,总不能积分电容取40p,斩波频率往1M上靠吧,这样的话运放带宽是远远不足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出错了

网友C:
还有噪声不会随斩波频率的增加而减小,相比不用斩波大概也只能减小十倍左右,不知道结果正常吗

网友(2024-02-26):
引用 网友A:
楼主英明,哈哈,我这边也贴几篇我最近看的文章出来,都是huijsing和他的学生的论文。英文看起来稍微费劲漫 ...

网友D:
加入chopper电路前的噪声是由noise分析得到,与pnoise分析得到的噪声曲线能够进行比较吗。在实际应用中如何体现

网友:
鄙人最近刚做完一个chopper运放,结构如下图,说一下总结性的东西。

1. 采用NOTCH_filer滤波效果还可以,但仍会在最终的输出残留峰峰值10mV左右的纹波,如果要继续降低纹波,需要更大的NOTCH_filer电容。
2. 最终的残留等效输入失调电压,与chopper频率相关,chopper频率越大,失调残留越大,100kHz左右的chopper频率,残留等效输入失调在200KHz时,小于100uV。
3.最终的输出纹波大小,与chopper频率相关,chopper频率越大,失调残留越小。
4.注意版图,防止引发时钟串扰。

网友E(2024-10-15):
引用 网友D:
加入chopper电路前的噪声是由noise分析得到,与pnoise分析得到的噪声曲线能够进行比较吗。在实际应用中如何 ...

你的结果如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的结果如何

20~20K的噪声相差很小,pnoise仅仅只低了30%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0~20K的噪声相差很小,pnoise仅仅只低了30%

那说明还是有效果,可以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说明还是有效果,可以啊

效果并不明显啊,需要至少降80%才有意义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效果并不明显啊,需要至少降80%才有意义吧

我仿真了一篇,对比了DC和斩波的噪声,0-1Mhz内BGR平均输出积分噪声188μV降到了55μV,看起来斩波还是有效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仿真了一篇,对比了DC和斩波的噪声,0-1Mhz内BGR平均输出积分噪声188μV降到了55μV,看起来斩波还是有 ...

你确定能到0Hz?20Hz~1MHz的效果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最近在按照huijsing书上的多环路斩波稳定架构搭运放,在不加纹波抑制回路的情况下几乎处理不了纹波,积分器 ...

哪本书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还有噪声不会随斩波频率的增加而减小,相比不用斩波大概也只能减小十倍左右,不知道结果正常吗 ...

斩波不是只能调制么,按理说频率增大也不会再减少噪声了,只是把噪声调制到了斩波频率处。最多减小十倍应该是正常的,不过一倍两倍也是常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斩波不是只能调制么,按理说频率增大也不会再减少噪声了,只是把噪声调制到了斩波频率处。最多减小十倍应 ...

像论文中的动不动就把噪声转角频率做到1mHz,太吓人了简直,自己做出来的效果差很多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哪本书呀?

operational amplifiers theory and design这本

网友(2024-12-13):
从chopper电路的非线性优化角度,该怎么设计?

网友(2025-02-05):
您好,我想请问一下,我现在想做的是一个带斩波的带隙基准电路,使用斩波放大器之后VBG的输出是一个周期性变化的信号,在后面加了一个notch filter输出波动还是很大,请问这是为啥呢

网友(2025-06-29):
拿起小板凳排排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