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们帮我看看这个快捷键配置格式对不对?

楼主(2021-11-05):
大哥们帮我看看这个快捷键配置格式对不对?

配置后,放在.cdsinit加载,启动virtuo报错呢:

*WARNING* No application registered for prefix Schematic.
*WARNING* No application registered for prefix adel.

我的配置格式如下文本,也查看了  Ctrl Shift + 字母 快捷键 并没有与系统自带的冲突呢
大家说说快捷键格式怎么写?我按软件打出的格式写的不对呢!

;;-----------------------------------------------------------------------------
;; Bindkeys for 'Schematic'
;;-----------------------------------------------------------------------------
hiSetBindKeys( "Schematic" list(
    list("Ctrl Shift<Key>p"        "geDeleteAllProbe(getCurrentWindow() t)")
)) ;; hiSetBindKeys
;;-----------------------------------------------------------------------------
;
;
;
;;-----------------------------------------------------------------------------
;; Bindkeys for 'adel'
;;-----------------------------------------------------------------------------
hiSetBindKeys( "adel" list(
    list("Ctrl Shift<Key>a"        "sevAnnotateResults('sevSession1 'dcNodeVoltages)")
    list("Ctrl Shift<Key>s"        "sevAnnotateResults('sevSession1 'dcOpPoints)")
    list("Ctrl Shift<Key>d"        "sevAnnotateResults('sevSession1 'componentParameters)")
    list("Ctrl Shift<Key>q"        "sevAnnotateResults('sevSession1 'tranNodeVoltages)")
    list("Ctrl Shift<Key>w"        "sevAnnotateResults('sevSession1 'tranOpPoints)")
    list("Ctrl Shift<Key>x"        "sevPrintResults('sevSession1 'dcOpPoints)")
    list("Ctrl Shift<Key>c"        "sevChangeOutsOnSchematic('sevSession1 'plot)")
)) ;; hiSetBindKeys
;;-----------------------------------------------------------------------------

Thanks!

楼主:
非常感谢大哥的热心指导,快捷键搞定了呢,以下贴出正确的分享给大家哈

Probe--Remove all 的快捷键
和ADXL中菜单result--anotate查看电路工作点对应的快捷键。
这个用起来真的很方便实用哈。

;;-----------------------------------------------------------------------------
;; Bindkeys for 'Schematic' about 'Probe--Remove all'
;;-----------------------------------------------------------------------------
hiSetBindKeys( "Schematics" list(
    list("Ctrl Shift<Key>p"        "geDeleteAllProbe(getCurrentWindow() t)")
)) ;; hiSetBindKeys
;;-----------------------------------------------------------------------------
;
;
;
;;-----------------------------------------------------------------------------
;; Bindkeys for 'adel' about 'Results--Anotate dc points and so on'
;;-----------------------------------------------------------------------------
hiSetBindKeys( "analogArtist-Schematic" list(
    list("Ctrl Shift<Key>a"        "sevAnnotateResults('sevSession1 'dcNodeVoltages)")                  查看结点电压
    list("Ctrl Shift<Key>s"        "sevAnnotateResults('sevSession1 'dcOpPoints)")                         查看静态工作点
    list("Ctrl Shift<Key>d"        "sevAnnotateResults('sevSession1 'componentParameters)")         切换为器件设计参数
    list("Ctrl Shift<Key>q"        "sevAnnotateResults('sevSession1 'tranNodeVoltages)")                查看瞬态结点电压
    list("Ctrl Shift<Key>w"        "sevAnnotateResults('sevSession1 'tranOpPoints)")                       产看瞬态仿真电流
    list("Ctrl Shift<Key>x"        "sevPrintResults('sevSession1 'dcOpPoints)")                                Result--print查看器件全部参数
    list("Ctrl Shift<Key>c"        "sevChangeOutsOnSchematic('sevSession1 'plot)")                        这一个本来想设定output--to be plot,试了好像无效。
)) ;; hiSetBindKeys
;;-----------------------------------------------------------------------------

楼主:
又试了下,上面最后一个output--to be plot的快捷将设置也是正确的哈!
ADEL的快捷键使用时,要电路图窗口作为活动窗口,而不是在ADEL窗口中使用呢。
图片中全部正确哈。

网友A(2025-02-25):
'sevSession1 只有ADE窗口名为 sevSession1 的时候快捷键才起作用,换成 sevSession(hiGetCurrentWindow()) 更好。比如:sevAnnotateResults( sevSession(hiGetCurrentWindow()) 'dcOpPoints)

楼主(2025-04-06):
引用 网友A:
'sevSession1 只有ADE窗口名为 sevSession1 的时候快捷键才起作用,换成 sevSession(hiGetCurrentWindow()) ...

感谢大哥的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