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三种cascode的偏置方式有什么优劣之处?

楼主(2021-11-06):
目前见到了三种对宽摆幅cascode的偏置方案:

第一种方案是格雷书里的,下面的管子在线性区,上面的在饱和区。推导下来的话这两个晶体管的宽长比可以等效为A*B/(A+B)
第二种方案是拉扎维书中的宽摆幅电流镜
第三种方案就是差不多让偏置晶体管的宽长比是主支路的1/4左右

请问这三种方案的优劣之处在哪里?实际中该如何取舍?

网友A:
来一个一个说。
第二个,你这里有个电阻,如果电流比较小,电阻就会很大,面积就会很大,所以它在电流较小的时候有局限性。并且,它可以直接将电阻挂在右边支路,把左边的支路去掉,这个在allen 的书上有一些应用;
第一个,这里有个风险点,就是一般cascde 结构,上面和下面的管子w或者l不一样,vth 会差一点,约二三十MV,并且考虑电压余度,cascode 管有时会被偏置在亚阈值,如果设计得不好,可能下面的电流镜vds 很接近vdsat
第三个,跟第一个差不多、
这三种结构都有缺点,就是vds_currentmirror + vds_cascode = vgs_currentmi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一个一个说。
第二个,你这里有个电阻,如果电流比较小,电阻就会很大,面积就会很大,所以它在电流较小 ...

学习了,感谢~

网友(2024-10-28):
引用 网友A:
来一个一个说。
第二个,你这里有个电阻,如果电流比较小,电阻就会很大,面积就会很大,所以它在电流较小 ...

请问您说的第三个缺点是指的什么呢,有点没理解。currentmirror在楼主的电路中指哪条支路呢

网友:
感觉第三种方案效果和第一种方案一样,但是多消耗一个管子,一般很少用到第三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