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亚阈值器件增益和漏电流与面积有何关系

楼主(2021-11-06):
拉扎维书上说亚阈值器件电流与VGS的指数关系只在W很大或漏电流很小时成立,这之间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一般来说器件要工作在亚阈值区,需要很大的W去实现,而W很大漏电也会增加.如果漏电很大器件就不正常工作了,个人理解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