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运放最佳直流工作点仿真

楼主(2021-11-07):
如何仿真一个运放的最佳直流工作点?按照图中仿真结果得出来的直流工作点值为1.548
但是根据公式计算,共模电压输入范围只有0~1.3V左右

楼主:
有人解惑一下么?

网友A:
没太看懂,你图的意思是你的共模电压为1.548V的时候 Vout为0.295V吗?这个时候是最优化的直流工作点?有个问题,你认为的最优的直流工作点是什么状态?

网友B:
这是啥仿真,运放都开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啥仿真,运放都开环的

仿真的就是运放开环时的DC和AC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太看懂,你图的意思是你的共模电压为1.548V的时候 Vout为0.295V吗?这个时候是最优化的直流工作点?有个 ...

我原本想找的最佳直流工作点指的是此刻增益最大!但是这种方法好像不行应该是钳位住了,后来换成了单位负反馈的形式,去看vout和vin的重合程度来找直流工作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本想找的最佳直流工作点指的是此刻增益最大!但是这种方法好像不行应该是钳位住了,后来换成了单位负 ...

一个系统最后还是看实际工作电压的情况的,你调整最佳,最后工作的时候又不是按照你的这个确定直流状态的,就无实际应用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