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运放的起始相位为什么是90度

楼主(2021-11-07):
我正在仿真的是一个电容反馈的全差分运放。在输入端给个AC magnitude=1 的信号,但仿真出的输出相位起始角度为90度。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你第二幅图少画了一个输入到输出电阻,你把电阻画上,然后推导下vin到vout传输函数,记得用s域推导,然后把s替换成jw,应该能看到90de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第二幅图少画了一个输入到输出电阻,你把电阻画上,然后推导下vin到vout传输函数,记得用s域推导,然后把 ...

哦哦,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