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ative device layout isolation方法

楼主(2021-11-07):
如题
请问各位大神
现在有一个电路用到了native device
用的是tsmc工艺 有dnw ground有好几组
但NT_N这层没法放在dnw中
会报drc error
所以lvs会跟其他地有softconnnect
那这样只能用psub2解吗

网友A:
native 管子天生只能直接做在衬底上。不能放在阱里    这种器件自带有阻挡阱的层次 T 工艺就叫NT_N    所以是无法做到隔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native 管子天生只能直接做在衬底上。不能放在阱里    这种器件自带有阻挡阱的层次 T 工艺就叫NT_N    所以 ...

这个native device 如果是mos,他只能是nmos吧,NT_N感觉是个标识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