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x 10上可以调用ip库里浮点数计算的IP么?

楼主(2021-11-07):
用的Intel的MAX10. 看IP库里有NIOS的协处理IP实现浮点数运算。综合完,看不到用了多少资源。有点困惑。 不知论坛上是否有这样用过的朋友?

网友:
1.如果license支持浮点ip,就一定能用
2.如果是在nios ii里面用浮点ip,编译后后应该能看到总体使用的资源
3.如果就是正常使用浮点ip,综合编译后后,就一定能看到占用的资源,比如一个dsp18x18,但如果由于代码编写的的原因,导致编译综合过程中ip被优化掉了,那就看不到具体占用了多少资源,虽然quaruts的rtl view能看到模块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