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维reg和FPGA里面的RAM,行为模型为什么有差异?

楼主(2021-11-07):
用二维reg替代RAM,
对两种模型进行仿真,一种是二维reg,一种是赛灵思FPGA中ram ip的仿真模型。发现两者很不一样!?

二维reg

二维reg

二维reg

Core output register几个配置选项都试过,都不一样。。。

网友A:
是Write Enable选项没勾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Write Enable选项没勾的问题吧。

不是。那个意思是,64bit可以一次写8bit

楼主:
而且这种block memory,在写RAM的时候,读出数据也有效,读的时候,从信号有效到数据出来要等很久,不止一个周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而且这种block memory,在写RAM的时候,读出数据也有效,读的时候,从信号有效到数据出来要等很久,不止一 ...

在写RAM的时候,读出数据也有效

应该是因为你选择的是Write First Mode;

读的时候,从信号有效到数据出来要等很久,不止一个周期

应该是你勾选了Primitives Output Register或Core Output Register,这两个选项可复选,每选一个,输出有效相对你的地址变化多增加一级流水线延迟。

你说的这两个问题,Xilinx的Block Memory Generator IP的手册和Block Memory的手册都有明确的介绍,你不会手册都没看,直接开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因为你选择的是Write First Mode;
应该是你勾选了Primitives Output Register或Core Output Regi ...

都慢了10个周期了。没选什么register,一直用的是Write First M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因为你选择的是Write First Mode;
应该是你勾选了Primitives Output Register或Core Output Regi ...

是不是跟RAM规模太大有关?32Kx64bit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跟RAM规模太大有关?32Kx64bit的

跟RAM的容量大小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因为你选择的是Write First Mode;
应该是你勾选了Primitives Output Register或Core Output Regi ...

选primitive output register的话,有20个延迟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慢了10个周期了。没选什么register,一直用的是Write First Mode

你这个时序图我倒是也觉得疑惑,不过疑惑的点和你不太一样。
你疑惑的是:你第一个时标出标明此时钟处你将RAM的din修改为64'hffff00000000ffff,直到10个周期后dout才变为64'hffff00000000ffff?

而我疑惑的点是(也许你的图没截完整?):
从你的时序图看,din在第一个时标处变为64'hffff00000000ffff,而此时钟及后续时钟周期,你的wea信号一直保持低(无效),那么只从这个图来看,你此处并未成功将64'hffff00000000ffff这个数写入RAM对应的地址。
至于第二个时标处为什么又读出了64'hffff00000000ffff这个数,我猜是你在此时序图的前面还有一部分,往RAM的某个地址成功写入了64'hffff00000000ffff这个数,而你图中地址每个周期都在变,看不出怎么变的,只能猜测在第二个时标处RAM的地址指向的存储单元的内容,你在之前写入了64'hffff00000000ffff这个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选primitive output register的话,有20个延迟

这么神奇的吗?那么你再同时勾选上Core Output Register,会不会变为延迟30个周期?
所以,难道你时序图的clka不是你真正送到RAM IP的时钟,你不会10分频后才送到RAM IP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神奇的吗?那么你再同时勾选上Core Output Register,会不会变为延迟30个周期?
所以,难道你时序图 ...

时钟信号就是clka,我专门为了仿blkmem写了个case。
只选core register跟都不选是一样的,都慢了10个周期。
wea变低就开始读了,之前是写了的。低地址是ffff00000000ffff,高地址是反的。
0地址写的是 ffff00000000ffff,上图中,第二根黄线才读出来。换了fpga器件型号,都是这样。

网友:
我觉得题主把工程代码和仿真代码贴出来就好看多了,毕竟只看部分波形截图,不全面,可能是那个代码细节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神奇的吗?那么你再同时勾选上Core Output Register,会不会变为延迟30个周期?
所以,难道你时序图 ...

是不是跟时钟频率有关?之前是100M慢10个周期,
我时钟换成10M,只慢了2个周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钟信号就是clka,我专门为了仿blkmem写了个case。
只选core register跟都不选是一样的,都慢了10个周期 ...

我先把Xilinx Block RAM的原理框图贴上来吧(摘自Xilinx UG473),各系有些细节差异,但读写延迟是一样的:

IP配置选项中的Primitive Output Register就是框图中的,是Block RAM硬核内部的,Core Output Register是Xilinx IP再生成时,根据我们的设定,利用FPGA内的通用Flip-flops,由xilinx软件帮我们添加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跟时钟频率有关?之前是100M慢10个周期,
我时钟换成10M,只慢了2个周期了。

时钟改成5M,输出只慢半个周期了。TMD,还能负沿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跟时钟频率有关?之前是100M慢10个周期,
我时钟换成10M,只慢了2个周期了。

你的仿真测试虽然表现出了与时钟频率的关系,但你先不要担心xilinx的Block RAM是不是跑不了100M,这个有数据可查的,见Xilinx每个FPGA的Datasheet,比如下图摘自Xilinx DS182,就是K7的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楼主:
时钟改成5M,输出只慢半个周期了。TMD,还能负沿输出!?

时钟1M,输出还能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时钟改成5M,输出只慢半个周期了。TMD,还能负沿输出!?

大哥,你这个图里面,时钟前沿6553699ps,后沿6553799ps,半个周期=100ps,然后你告诉我说clka = 5MHz?????

如果你没描述错,我也没有算错的话,那么你认为5M的时钟时,实际仿真的是5GHz,不敢想象,你之前100M时,倒底是多少,如果真是5G x 20 = 100GHz的话,我估计这就是问题了。你检查一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这个图里面,时钟前沿6553699ps,后沿6553799ps,半个周期=100ps,然后你告诉我说clka = 5MHz?? ...

是不是timescale 设置成了 ·timescale 1ps /1ps 了

网友:
仿真时钟设置成了:
`timescale 1ps/1ps
always #100 clka = ~clka; ???

网友B:
xilinx fpga的sram仿真模型里的timescale是1ps/1ps的,如果tb是希望1ns/1ps的话,需要注意加载顺序,或者在sram仿真模型的结尾或者tb开头的地方重新声明一下timescale,避免受到sram仿真模型的影响。

网友:
写成二维reg形式,Xilinx不会默认综合成BRAM吗?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软件本身(vivado)的问题,或者编译库的问题,我之前遇到过quartus软件出问题,官方给打了个补丁才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xilinx fpga的sram仿真模型里的timescale是1ps/1ps的,如果tb是希望1ns/1ps的话,需要注意加载顺序,或者在 ...

对,有可能是timescale没设置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有可能是timescale没设置对!

哎。。。
大家别把这个问题想得那么复杂,那么神秘。既不是Xilinx Block RAM仿真模型有问题或是很难使用(或者说有啥特别的使用技巧),也不是楼主使用的仿真软件(Modelsim?)在这里有问题。
就是咱们在写仿真激励文件时,一不小心生成了一个100GHz(周期10ps)的时钟,用这个时钟去驱动Block RAM IP(其实在11#的时候已经在开始分析验证是不是送到RAM IP的clka有问题了,原以为是分频后送进去的,确实没想到是送进去的时钟频率太高),而Xilinx 为其Block RAM的仿真模型建立了100ps的TCKO(输出有效时间)参数,并且Block RAM仿真模型分别为第一级输出Latch和第二级Primitive Output Register(可选的)建立了100ps的TCKO参数。所以,当我们以10ps周期的时钟去驱动这个IP时,在某个时钟沿采样到需要改变输出,加上100ps输出延迟,可不是要10个周期后我们才能看到嘛。楼主9#贴出的图,反映出添加primitive output register后,延迟了20个时钟才有效,其实仔细去数图中,实际上是21个周期,第一级latch延时100ps,到第二级primitive output register本身一级寄存器流水线延迟1个周期10ps,再加上此寄存器输出延迟100ps,共210ps,21个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