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与verdi的区别

楼主(2021-11-08):
既然VCS能做仿真和波形分析,为啥还要用verdi呢?verdi有什么独特的功能呢?谢谢~

网友:
Verdi GUI debug 功能很强,详情见ug。

网友:
vcs是仿真的,verdi是对仿真结果进行调试的。vcs自带的仿真调试是dve(新的版本已经剥离成单独的工具)。vcs生成的vcd波形很大,一般仿真的时候都是利用verdi生成fsdb波形

网友A:
类似于主机和显示器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类似于主机和显示器的区别

还挺形象

网友:
VCS主要功能是來仿真跟基本的waveform check.
但是當你需要check waveform同時有幾十個或是更多的時候...你就會需要更強大的debug tool.
Verdi 不只可以 看waveform 還能夠有其他更便利的功能可以輔助debug.

网友:
就像个楼上说的你那样,就是一个主机和显示器的区别,主机可能自带显示器,但肯定 是大屏高分辨率的好用啊

网友(2021-12-08):
个个都是人才

网友:
比喻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