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LIBRE P2P

楼主(2021-11-08):
(图片)

楼主:
有谁提过calibre p2p呢?出现上述坐标错误是怎么回事儿呢

网友A:
通常LVS过了才会做PEX。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LVS过了才会做PEX。

这个点到点的电阻提取不需要LVS

网友:
p2p是什么?

网友:
我有做个使用简单的工具,其实是用calibre perc 做的,看我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g-Hc7hdVMDD75JFcbQUsG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做个使用简单的工作,看我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g-Hc7hdVMDD75JFcbQUsGg

你知道calibre为什么总是提示我的坐标不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做个使用简单的工作,看我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g-Hc7hdVMDD75JFcbQUsGg

你是牛人,我不会写代码

我用同样的方法别的工艺就可以,就是这个工艺总是提示我的坐标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牛人,我不会写代码

我用同样的方法别的工艺就可以,就是这个工艺总是提示我的坐标不对

没有接触perc 之前也是用你这样的方式, 检查点确认是同一个net上的两点,
两点坐标与对应layer 是match的.

网友:
你写坐标的那个文件里面,在坐标前面加上COORD了吗?